[ZLG-ARM]
2300开发板编使用的若干问题(在线等待)

楼主(2008-02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hasayakipw 您好!

请问一下,您的编译选项和H-Flash中的Flash Selection都是怎么选择的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syg

楼主:
编译选项用DEBUG IN RAM和DEBUG IN FLASH都试了
Flash Selection是2378啊

网友B:
hasayakipw

您好!
  1、请问出现的是什么错误呢?我们需要准确的错误信息。建议您截一张图供我们了解情况;
  2、请您确保连线正确、液晶模块工作正常、ISP跳线断开、程序下载入LPC2300系列ARM芯片;
  3、编程时检测不到是指正在烧写程序时您还去检测芯片抑或它意?
  请不要在线等待回复。因为BBS上的技术支持不保证及时。如果需要即时的响应,请您致电为佳。号码是020-22644384。

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tt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.
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