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用KEIL C++编译LM3S101

楼主(2008-02-20):
大家好中断入口函数地址在另一C文件中,编译通不过,谢谢

楼主:
大家好中断入口函数地址在另一C文件中,编译通不过,

网友A:
extern "C"

extern "C"
写错了位置。

在C++里面声明或者直接定义C函数用extern "C" { }

楼主:
谢谢你了老兄可以了

就象你说的那样少了对花括号

网友B:
这肯定是个.c文件不是.cpp文件

声明extern "C" void Timer0IntHandle(void);
在此.h中声明即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