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smart2200启动 定义固件函数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周工您好:
      smart2200,初始化部份,有一LPC2294文件中,最后定义的固件函数,怎样去理解,它们有什么样作用。
#define rm_init_entry()             ((void (*)())(0x7fffff91))()
#define rm_undef_handler()          ((void (*)())(0x7fffffa0))()
#define rm_prefetchabort_handler()  ((void (*)())(0x7fffffb0))()
#define rm_dataabort_handler()      ((void (*)())(0x7fffffc0))()
#define rm_irqhandler()             ((void (*)())(0x7fffffd0))()
#define rm_irqhandler2()            ((void (*)())(0x7fffffe0))()
#define iap_entry(a, b)             ((void (*)())(0x7ffffff1))(a, b)

网友A:
jylldf 您好!

很抱歉,我们暂不对模板及固件进行技术支持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syg

楼主:
固件函数

zlgarm_syg您好!
我很想搞懂这些固件函数,有其它途径吗

网友B:
jylldf

您好!
   厂家在生产芯片时,在芯片内部固化了IAP代码,并向用户提供了IAP代码的接口,但IAP代码的源码自身是没有提供的。
   如果您要学习IAP,请您访问本公司网站,搜索IAP。请将本公司网站加入收藏夹,本公司网站有相当多的高质量技术资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 zlgarm_ltt

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

 zlgarm_ltt谢谢您的解答。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调试驱动程序时,除了GBD外,是否还有其它便加有效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