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DebugInRAM也会下载程序到FLASH!!!?????

楼主(2008-02-20):
我用ADS1.2,ZLG的模板建立的工程,HJTAG工具调试。现在无论选择DebugInRAM,还是选择DebugInFLASH,调试的时候都会通过H-FLASHER将代码写到FLASH里,不知道怎么引起的,重起软件也不管用。
请问怎么回事啊

网友A:
变色镜 您好!

调试选项选择DebugInRAM,在编译器ARM Linker界面中,Scatter选项中,把分散加载c文件改成分散加载b文件就应该可以了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syg

网友B:
DebugInRAM也会下载程序到FLASH!!!?????

为社么会这样  能解释下吗??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