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SST39VF160

楼主(2008-02-21):
ST, ADDR, AD, DDR, ip
周工好:

   正在学习ARM.用的是贵司的EASYARM2200开发板。在实验“3.16 外部存储器接口实验1”时有一些疑问,希望能解惑!
1。关于SST39VF160的起始地址怎么计算的?
2。执行FALSH编程操作时,如
     ip=GetAddr(0x5555);
     *ip=0xaaaa;
     实际上写的数据是0xaa,为什么要写成0xaaaa?有什么讲究么?
3。关于这句:(就是在wordprogram()这个程序段中)
    ip=(volatile uint16 *)(FLASH_ADDR|(Addr&0x1FFFFF));
    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我改成*ip=GetAddr(Addr),觉得更好理解,后来我看了你们有一个勘误表也是这么改的,但有一个问题:我执行wordprogtam(0x02,0x55aa),本意是把数据写入0x81000002 地址,但是从存储窗口中观测到实际上是写入到了0x81000004地址,而用ip=(volatile uint16 *)(FLASH_ADDR|(Addr&0x1FFFFF))却是正确的。整糊涂了

谢谢!

网友A:
re 郁闷的人

我是这样理解的(如果有误别殴打我!):
1.除了处理器把外部存储器分配到0x8000 0000以上这个要求以外,就是地址线和控制线的组合,平时都是把地址展开成0---31位,专门分析高几位地址形成的原因就好了。

2.我认为没什么用,该芯片只要求把低字节写入aa或55。但总线是16位宽的不用白不用!哈哈!

3.0x8000 0002不是字对齐的,寻址可能出了问题。你可以从这方面考虑。具体,没有分析过。

楼主:
如题

有没有XDJM能说得更详细一点?

网友B:
SST39VF160

郁闷的人 您好:
    可以按照liyangbbs的理解。
    对于写字节时前面加的aa主要是防止产生干扰,一般对于操作总线来说,对于没用的数据位线不提倡全0或全1,如果这样的话总线数据切换时产生的干扰太大。
    这里如果用wordprogtam(0x02,0x55aa)的话就会对齐到4字节处,因为在ARM中word被认为4字节大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

网友C:
再追究下:

我也在自几的EASYARM2200开发板做过这个实验,这句:
ip=(volatile uint16 *)(FLASH_ADDR|(Addr&0x1FFFFF));

确实很难理解,但结果却是对的,即然对了,你们为社么还要纠正在勘误表里呢??

                   周工解释下啊~~~~

网友D:
你要是用了《ecos增值包》就不会迷惑了,

    0x5555和0x2AAA是flash操作周期里要求的地址,是指flash芯片A0-A19地址线上必须顺序出现的数值,因为SST39VF160的A0是与LPC2210的A1相连,所以这两个地址当然要先左移1位,然后反映在flash上就是操作所要求的正确的地址数值。

    而0x80000002是字节地址,WordProgram()函数为半字数据编程,按照当前硬件连法(SST39VF160的A0是与LPC2210的A1相连),WordProgram()内部使用uint16数据类型操作字节地址(0x80000002)时,是不需要做任何转换的(否则,如果是flash的A0与LPC2210的A0直接连接,那么需要把偏移地址除2,会增加额外的软件操作)。此时,flash的A0为1,半字偏移地址为1,换算成字节偏移地址不就是2嘛。

网友C:
还没看明白...

还没看明白,不过先谢下

网友B:
外部存储器

huangbingg 您好!
    您可以在开发板上做一些相关外部存储器实验就可以理解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ijinta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