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214x 配SD卡读写比较慢,改用flash会快好些不?

楼主(2008-02-27):
我做的lpc2146系统,用的SD卡,觉得SD卡读写比较慢,
想改用flash,应该会快好些,有这样做的吗?
基本想法是p1.16-31作data线,用几根p0.x 做控制线。
K9G8G08U0M/A 这种是8位的flash
谁做过这方面的尝试,这样好吗?

楼主:
214x可以连接flash?

网友A:
可以接

liwenz 您好:

    只要操作时序正确,电气上满足要求,就可以接的。在实际使用中按照用户手册,看清相应管脚的要求就可以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anghuping

网友B:
会快些. 我都用串行的AT45DB041实现U盘了.

会快些. 我都用串行的AT45DB041实现U盘了.

感觉还可以.不过我的的容量太小了,只有512K BYTE. 可能速度测不出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