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366内置看门狗复位,程序跑飞,怎么回事情??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08-02-27):
具体程序

看门狗在一个子程序里启动:
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// temp0 = temp0 & 0xff00;
  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24C01A(0x01,(temp0>>8));
                   // for(temp0 = 0;temp0<100;temp0++);

                    WDTC = 0xff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WDMOD = 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IRQDisab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WDFEED = 0xAA;
                    WDFEED = 0x55;
                    IRQEnable();
             break;

楼主:
注:系统里开启了很多中断

楼主:
我用2131试了,能产生复位正常运行,但用2366就不行

网友A:
xcxxyc

您好!
  是否我们的客户?请将您的客户信息发至lpc2300@zlgmcu.com。我们Email里联络,如果是我们的客户,我会马上安排测试,力求尽快为您解决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itianti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