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下关于SPI做主机且只读取外部数据的问题。

楼主(2008-02-28):
我设置LPC2142为主机。而我现在只需要LPC从外界接受数据,是不是我必须要先往数据寄存器里面写点东西,然后我才能接受外部数据,并读取。
还是我打开外部片选,然后等外部数据把数据寄存器给填充满后,SPIF被置为1,后我才能读取。。

谢谢。。

网友A:
liuyu305,您好!

如果是LPC2142为主机,读取数据时,那么必须要发一任意数据为从机提供SPI时钟,从而可读取从机的数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答。。

zlgarm_Zhangxiaomeng

谢谢,我现在用示波器能看到CLK的波形了。。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