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模板里IRQ.s 的疑惑

楼主(2008-03-01):
周工的EASYARM2210工程模板里的IRQ.s  文件,这个文件里写着:
    允许中断嵌套时的IRQ句柄
 那我想问:要是我把这个文件删了,就不是系统还能正常运行,只是不能中断嵌套了,那要是中断服务时来了中断,会出社么问题?

      谢谢指教!!!~

楼主:
人呢???

则么了,没一个人啊,我就想问:要是我把这个文件删了,没做其它修改,是不是系统还能正常运行,只是不能中断嵌套了?那要是中断服务时来了中断会怎样??

网友A:
回复:关于IRQ.s 中断嵌套的问题

huangbingg:
        您好!
1. 很抱歉!由于我们公司是从周六下午到周日,为休息日.周一才开始正常上班,因此不能及时给您回复,请谅解!
2. NXP的LPC2210ARM芯片,是不支持硬件中断嵌套的.为了易于用户在具体运用中,能实现多个中断嵌套,周立功公司在EASYARM2210 工程模板中提供了一个支持中断嵌套的IRQ.s文件.
3. 如果您的程序中,不用到多个中断源(只用了一个中断),而且您确保已经正确设置了中断源、VIC以及内核中断管理,则是可以不要这个IRQ.s文件的,系统可以正常运行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wangguoguang

楼主:
明白了

我明白了 感谢周工如此细心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