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ARM 2131板子是被我的程序搞坏了吗?

楼主(2008-03-02):
做了一个练习,用于测试不同的MAM功能下的程序运行速度。不小心把MAMCR的值设成3了(手册上说只能是0、1、2),结果程序运行时呈死机状,keil+ulink1环境下无法成功执行擦除和下载功能,也就无法调试程序了。

是不是我的CPU被那条MAMCR=3的指令给搞坏了?还有什么救治方法吗?

多谢!

网友A:
回复:关于MAMCR配置的问题

tubie :
     您好!
1.  请注意:非必要情况下,请不要尝试去使用寄存器配置时的保留值!这样会导致系统进入异常,从而每次当程序运行到MAMCR=3处,将进入异常,导致系统出现死机现象。
2.  您可以尝试使用ISP功能,将程序全片擦除后,再重新修改程序,下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wangguoguang

楼主:
用ISP的功能解决了,多谢!

手头没有ISP的电缆,于是用JP1跳线让CPU进入ISP模式(这样就不会执行上次写入的导致CPU异常的错误代码了)。用Keil的擦除命令,通过ulink就把flash给擦除了,这样上次的错误代码就无效了,然后就可以正常操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