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问个中断问题

楼主(2008-03-03):
 下面是一个Timer0中断服务程序,

void Timer0_Exception(void)
{
    T0IR = 0x01;
 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//interrupt close 通知中断控制器中断结束

    OSTimeTick();
}
我想问的是,假如该中断程序分配的是通道0,那么执行完VICVectAddr = 0x00;是否可以接受其他低优先级通道的中断。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xjtuer,您好!
     可以的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