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问一下LPC2131从上电复位到正常工作最快要多长时间

楼主(2008-03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lPC2131

李进 您好:

    可以做到,请检查一下您的程序,有没有使能程序加速功能。一般上电复位到正常工作至少10ms(无源晶振),有源的话要300ns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

楼主:
用C写程序与ARM的汇编应没有区别吧?

网友A:
李进 您好!

ARM的汇编会更快些!
On duty ; zlgarmsunyuga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