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EasyARM2131PACK

楼主(2008-03-03):
刚看了EasyARM2131PACK后,发现有四个电容分别连接到2131芯片的Vdd3.3和V3.3A引脚,请问这四个电容的作用是不是滤波电容的作用?为什么开发板光盘给的原理图PDF文件中没有这四个电容呢?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给的原理图在做PCB,请问这四个电容型号是什么?必须有吗?谢谢

网友A:
lpc2131

fglswh 您好:

   这几个电容是滤波用的,一般在芯片靠近电源引脚附近都会有的。加上好一些。大小104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

楼主:
多谢回复

多谢回复,但我看了看,这几个电容的另一个引脚并没有接地啊?这样可以吗?

网友B:
问zlg

是否有lpc21xx等pack卖!?原来随机给的已被弄坏。怎样购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