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keil仿真的怪问题,百思不得其解

楼主(2008-03-03):
近日遇到一怪问题,keil for arm 3.20,ulink2,硬件仿真,如图所示,*pt=0x6402a8c0,赋值给局部变量addr2test(此变量在别处未有操作及定义)结果addr2test的值变为0xcb02a8c0.这是我用keil3年多以来,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,无法理解,不知道是仿真器的事,还是编译器的事,希望那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,在此多谢了!
注:通过编译的到汇编,看寄存器的值也没有问题)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赋值就变了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是不是开了什么优化选项。

楼主:
优化设置

应该没有问题,帮忙看看

楼主:
倒了一下汇编代码,得到的规律用pc指针的地方

网友B:
建议LZ先去看Keil的帮助,先搞清楚Keil里指针是怎么分配的再

可以说,和你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!
没搞清楚数据结构就随便强制转换类型,不出奇怪问题就怪了...

楼主:
这位大侠认为哪里的问题呢?

上面55行道65行是我加的,用来测试用的,本来是addr2test=addr->addr,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所以我加了55行道65行的程序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多谢zlg的工程师。

多谢周立功的工程师们,多谢你们的提示,问题已经解决,主要是结构体定义的一个packed和unpacked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