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X光盘问题

楼主(2008-03-05):
请问DEMO程序中用到的汉字和位图点阵分别是啥软件提取的,光盘中没有。
深圳周立功已确认光盘中没有这两个软件。不知哪里能找到

网友A:
LPC2131

zddpy 您好:

   这个软件在我们公司主页资料下载里有,输入“字模”搜索即可。
  下面是其直接连接地址。
   http://www.zlgmcu.com/infocomm/newupdate.asp?sorttype=search

   这类软件网上很多,大都免费。您也可以直接到网上搜索字符或图形点阵提取软件即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anghuping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zddpy,您好!
    您在百度或谷歌输入“图片字模提取软件”关键字,就可以找到您需要的软件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下载到,试一下,多谢。

多谢

网友B:
LPC2138的复位问题

    我自己做的板,我按RESET键,系统重启不了。
使用ISP下载没有问题,(其中ISP下载时要按一下RESET健)。而且我在另外一模一样的板上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。请高手指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