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液晶显示的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07):
我现在做的板子是用的LPC2214外扩SST39VF1601,再外接256色伪彩屏,用的控制器为SED1353,我现在的问题是:
1、我在内部FLASH调试,有下载条显示。
2、在调试后进行数据中止状态。

请各位高人指点,万分感谢!急!!!

网友A:
lpc2214扩展

bufferly 您好!
    您的板子有没有外扩ram,我们公司的模板用到了外部ram。如果不希望修改板子,您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,具体的修改可参考ADS1.2编译原理的相关说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 zlgarm_lijintao

楼主:
编译

我已对分散回载文件MEM_C文件做了如下修改:
ROM_LOAD 0x0
{
    ROM_EXEC 0x0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
    IRAM 0x4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+RW,+ZI)
        *(+RW,+ZI)
    }
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
  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s)
    }

}
按以上修改后,还是到数据中止处中止,请高手指点。急

网友A:
液晶

bufferly 您好:
    出现这种问题原因是您的图片数据太大,内部RAM无法存储,导致程序异常,对于这种要存储大量图片数据的操作,需要用外部RAM来存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anghuping

楼主:
我现在有外部RAM存储器MT45W4MW16,但这种芯片的封装不好焊,请问有没有更换替代的芯片。现在我急需,再不出来结果,我就要死定了。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RAM

bufferly 您好:
   您可以找该系列的其它芯片替换,或者该芯片的其它封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