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JTAG管脚复用

楼主(2008-03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JTAG

变色镜 您好:

   如果您要使用JTAG复用的管脚的其它功能的话,可以按照用户手册说明,配置相关引脚连接模块寄存器为相应值即可,如在LPC2200系列ARM下,应该配置PINSEL2寄存器为相应值。
   当这些引脚做为其它功能后,JTAG就无法使用,也不能用来调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