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周工请进来下!~

楼主(2008-02-26):
本人新手, 最今正在跑你们lpc2210开发板上小实验,想自几也搞块小板做做,那我自几就要写启动代码了吧?我有点概念上的迷惑,这启动代码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指的boot代码啊?就是那个startup.s文件吧?另外,我买你们公司的芯片会不会给我启动代码(也就是startup.s文件)?然后把它贴到工程模半板上就行了吗?

   望各位大哥点拨下.不甚感激!!!!!!~~~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huangbingg,您好!
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:
    1、不需要写启动代码,你可以使用光盘里提供的模板;
    2、启动代码包含了startup.s;
    3、对于第三个问题您可以联系我公司销售020-22644399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再问下

是不是startup.s再加上heap.s和stack.s就算是一个完整的启动代码啊?就是boot?
看了几遍你们的基础教程还不太明白啊,谢谢周工说清楚点啊?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huangbingg,您好!
    您前面说的是对的,但并不是boot,boot是芯片厂家固化在芯片里的一段代码,用户无法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最后再问下

谢谢啊  那boot  就是指bootloader咯?也就是加载OS用的固化程序啊?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huangbingg,您好!
    Boot Block主要功能是判断运行在哪个存储器上的程序、检查用户代码是否有效、判断芯片是否加密等。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参考《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材》一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