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片内RAM使用状况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communion,您好!
 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:
     您可以通过编译时查看代码的大小来了解片内RAM使用的状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网友B:
这个回答很一般

在linker->Arm Linker->Listing中,可选择输出链接信息文件。
我一般在Image map和Symbals处打勾。
在List file处输入一个文件名。
在Give Information On处选Totals。

这样,在编译链接后,就可以得到一个文本文件。
里面不但有ram使用情况,还有每个变量的地址,等等很多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