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我的LPC2138PACK 板上电之后发热严重,请周工支招!

楼主(2008-02-26):
我使用LPC2138,检测外部供电和地均正常。
不运行任何程序,使用ISP将芯片内擦空,过一回儿芯片飞烫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!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dxblonely,您好!
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:
    1、检查有没有短路现象,建议您洗下板;
    2、检查给芯片内核供电电压是否正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