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210开发板则么外接SPI设备

楼主(2008-02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huangbingg,您好!
    建议您作以下检查:
    1、SPI是否正确初始化;
    2、管脚选择是否正确;
    3、片选信号是否符合SPI通信要求;
    4、SPI支持4种通信模式,确认您所购买的SPI接口设备支持哪种通信模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楼上没理解我的意思啊

谢谢周工即时解答,但我的意思是:2210板子上好象没有引出脚来让我和自几的板子连啊,比如我板子上vcc,gnd,以及SPI通信的四个接口则么和2210连啊,我看硬件图没发现哪里可以接的....周工解释下,谢了!~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huangbingg,您好!
    抱歉!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开发板,如果是Smart ARM2200或Easy ARM2200开发板的话,都有把SPI管脚引出来的,对于Smart ARM2200的话,SPI的接口是J5处的P0、17、P0、18、P0.19、P0.20,对于Easy ARM2200开发板的话是在JP8处把SPI管脚引出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
哦  明白了,谢了!我是Easy ARM2200!!
   那我自几板子上的GND和VCC则么和2210开发板连呢?我看我的开发板左上角有四个电源插孔,新手不知则么连??周工指教?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huangbingg;您好!
     请问您的SPI接口的设备支持5V供电还是3.3V供电,开发板上提供了5V和3.3V的电源电压和GND接口。请您仔细查看一下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明白了

谢谢周工

楼主:
开发板原理图找不到

Easy ARM2200开发板(2210的片子)原理图找不到,所以要确定下开发板J4和J5的具体哪个角提供我自几板子的VCC  和GND啊?
   搞明确点好!!谢谢!!

楼主:
补充一下

刚才按错了..不小心就发出去了,呵呵

对我8楼提的问题,我还要补充一下:我外接设备是3.3的!!

楼主:
周工在不??

周工在不??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huangbingg,您好!
    在Easy ARM2200开发板J6处有3.3V和GND接口。请您仔细看下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谢周工!

恩,谢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