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smartarm2200外部ram调试问题?

楼主(2008-03-12):
我按照试验教程上写的步骤进行GPIO输出控制试验1,外部ram调试不可行!请问是为什么?

网友A:
gww_langzi 您好!

楼主,您有没有把LPC2200_ram.hfc配置文件导入到H-Flash软件中?
On duty : zlgarm_sunyugang

楼主:
zlgarm您好

我导入了!

网友A:
RAM

gee_langxi 您好!
    请把您出现问题的现象具体的贴出来,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判断了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ijintao

网友A:
gww_langzi,您好!

1、在H-Flasher中加载LPC2200_ram.hfc文件;
2、选择DebugInExtRam调试;
3、将SmartARM2200开发板上的JP10短接,选择BANK0 - RAM,BANK1 - Flash ,将JP9短接,选择OUTSIDE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

楼主:
谢谢

谢谢
在技术支持的帮助下,原因我知道了。
在于给开发板重新上电的时候,需要对H-jtag自动检测,并刷新一下FLASH就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