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关于 LPC2136 看门狗复位后 无法运行

楼主(2008-03-13):
LPC2136芯片,程序使用看门狗进行复位,复位后有时程序可以运行(大部分),有时启动不起来,为随机现象.
除了复位时 ISP引脚为低,进入ISP模式
P0.31引脚为低

请大家指点一下,还有什么情况会使复位后 ,程序无法启动

网友A:
azurecch,您好!

1、LPC2136的ISP使能引脚为P0.14。
2、如果是使用外部看门狗的话,请检查您的复位电路以及电源供电是否正常;
3、如果使用的是内部看门狗,那么请检查您的程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

楼主:
re zlgarm

ISP 引脚 P0.14 为低 进入ISP 模式

P0.31 为低 ,器件操作不确定 (器件勘误中提到)

是否还有 其它的 硬件条件可能 让 ARM进入ISP模式 或其它调试模式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