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在ADS1.2的软仿真中,可否观察到程序指令的运行时间?

楼主(2008-03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没有

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。
但是你可以算出来吗
使能定时器,执行前读一次,执行后读一次,不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是吗 ? 不足

在KEIL中是可以的,很方便进行延时控制

网友B:
呵呵,仿真出来也是假的

存储器接口速度、流水线、CACHE、中断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