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关于H-Flasher的问题?急急急!!!

楼主(2008-03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回复如下

yongxinwu ,您好!
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:
    1、正确设置BANK_SET跳线;
    2、选择芯片型号(在SST目录下选择SST39VF1601);
    3、Flash Start Address地址设置(外部Flash调试:0x80000000,外部RAM调试:0x81000000.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
zlgarm_wuzhiji
您好!
    我又试了,BANK_SET跳线,芯片型号,选择都正确,用串口下载boot时,超级终端上显示了,123...等选项,但是选则1,擦除flash时,系统提示:擦除错误,选择2,也不能擦除.这是什么原因?我试了好多次了,用网口下载也不行,请大哥帮帮!

网友A:
to yongxinwu

yongxinwu,您好!
   关于下载zlgboot,您可以参考一下方法:

网友B:
从你的提示好像是选择的Flash型号不对?

Flasher id does not match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