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KEIL中FIQ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19):
我用IRQ可以正常响应外部中断,但是把中断改成FIQ后就不能响应。网上查了下,说是要把FIQ的中断服务程序放在target.c文件中的FIQ_Exception(void)函数中,但是我在keil工程中的target.c文件中并没找到该函数,在ADS的工程中能找到。
请问该怎么修改?芯片是LPC2364
先谢谢了

网友A:
y564232717,您好!

请问您的芯片是否是在我们公司购买的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

网友A:
y564232717,您好!

如果方便的话,请拨打020 - 28872377,郑工,他是我们公司负责KEIL技术支持的资深工程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