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模拟输入信号原理图问题

楼主(2008-03-21):
ARM嵌入式系统应用技术笔记--基于LPC2300(上册)第34页,图1.42中的R8为10K,请问ZLG高手,为什么要接这个10K的电阻,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限流保护电阻

yamaki 您好!
    这个电阻不参与计算,但是为保护输出电路,串这个电阻主要起限流保护作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 zlgarm_lijintao

网友B:
10K似乎大了点吧

to ZLGarm:
串电阻可以起到限流滤波的作用,但是10K是不是有点大啊?

网友A:
syanl1982,您好!

不会的,当我们用AD采集电压信号的时候,后面一般还要接一个电压跟随器,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输入的电流较小,避免导线电阻产生压降,影响AD精度!
On duty : zlgarmsunyuga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