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谁有LPC2210的4层板CPU PACK的PCB?

楼主(2008-03-22):
谁有类似Smart2200的cpu小板的4层PCB啊?就是全部引脚双排针引出,以及几个贴片电容的那种。没做过多层板,有点发虚,做成双层的又怕不够稳定。有的话,把小板sch和pcb都发给我;要是不方便,推荐下4层怎么分配才好,中间2层走哪2个电源层,或者发个别的不相关的4层pcb给我参考下,自己动手,依葫芦画瓢好了。我的邮箱是yqh634@sohu.com,谢谢

网友A:
回复:关于LPC2210的4层板CPU PACK的PCB

云痕 :
    您好!
    请您关注以下链接信息:

http://www.zlgmcu.com.cn/dispbbs.asp?boardID=29&ID=2155&page=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wangguoguang

网友B:
多层板和双层板设计差不多

注:以前写的,你可以参考一下
《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》

引用 网友C:
PCB 技术

楼主: 急,请问在哪里能买到PCB多层板设计的书?

我想多了解一些多层板布线的方法,但我以前学到的都是双层板的,对与多层板我不是很了解,请大家帮帮忙,在书店能买到相关的书籍吗??谢谢啦!!!!!

引用 网友D:
PCB 技术

3楼: 多层板和双层板设计差不多

    甚至布线更Easy,但估计你买不到这类书籍(比较偏,没多少人看)。
    你有双层板的设计经验,多层就不难。

    首先,你要划分层叠结构,为了方便设计,最好以基板为中心,向两侧对称分布,相临信号层之间用电地层隔离。
    层叠结构(4层、6层、8层、16层):
    对于传输线,顶底层采用微带线模型分析,内部信号层用带状线模型。6层/10层/14层/18层基板两侧的信号层最好用软件仿真,比较麻烦。
    6层/10层/14层/18层等基板两侧是信号层,没有电地隔离,需要注意相临层垂直走线和避免交流环路。
    如果还有其他电源,优先在信号层走粗线,尽量不要分割电地层。

    =====    玻璃纤维基板
    -----    FR4绝缘介质材料
    S(*)     信号层(层号)
    TOP      顶层信号层
    BOTTOM   底层信号层

    TOP          TOP          TOP        TOP
  -------      -------      -------    -------
    GND2         +5V          +5V       +3.3V
  =======      -------      -------    -------
    +5V          S3           S3          S3
  -------      =======      -------    -------
   BOTTOM        S4           GND4       GND4
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  =======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GND5         GND5        S5
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  -------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BOTTOM        S6        +1.5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3.3V        S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TTOM      GND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ND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1.0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ND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1.8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TTOM

    其次,向厂家询问参数(介电常数、线宽、铜厚、板厚),以便进行阻抗匹配。这些参数不必自己计算(算了也没用,厂家不一定能做到),应由厂家提供。有了这些参数,就可以计算线宽、线间距(3W)、线长,这时就可以开始画板子了。

    多层板有盲孔、埋孔、过孔三种,可以方便布线,但价格贵。有时需要减小板厚,以便插入PCI槽,而绝缘介质材料不满足要求(除非走私进口),此时可以变通地采用非均匀板,例如:中间14层,边缘4层来解决,哎,那个贵呀。

    高速线最好走内层,顶底层容易受到外界温度、湿度、空气的影响,不易稳定。如果需要测试,可以打测试过孔引出。不要再存有飞线、割线的幻想,多层板已经不需要“动手能力”了,因为线在内部而且高频,不能飞,线很密也不能钻孔。养成纸上作业的习惯,确保制板一次成功,否则,就地销毁吧,眼不见心不烦。

    电地层的四个角采用圆弧布线,板子可能的话也作成椭圆型。地层比电源层面积大些(20H)。

    剩下的内容和双层板一样,不外乎电磁兼容、始端终端阻抗匹配、时钟同步等等,这些书嘛,就到处都是了。

* -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:2005-5-11 11:44:05 修改者:gdtyy

引用 网友E:
PCB 技术

6楼: to:gdtyy

我觉得你的6层板层叠结构不是很好,电源和地距离远对控制共模EMI辐射非常不利,不过从信号阻抗控制这一角度,这样很好。我认为将3,4层作为电源和地层,5层走比较重要的信号线2层走次要的信号线,t,b层尽量少走线,大面积铺地并将铺铜区通过多点与内地层多点相连。

引用 网友D:
PCB 技术

7楼: 多层板层叠之我的看法

to:老杨(武汉)
    你的办法很好,看来你做的是高价值产品。我说的是一般划分方法,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布线层,减少费用,当然,效果不好。这样层叠,在6层/10层/14层/18层时中间两层总是没有电地隔离,大大增加了布线难度,郁闷啊。虽然电地间距大(H大),但我的地层比电源层大20H,应该可以把电磁场包在板内,辐射出的能量理论上算是很小的。再说,六层板,三四层间隔着厚厚的玻璃纤维基板,未必距离就近了。层叠肯定要以基板为中心两边对称分布,信号间用电地隔离,要不然让我怎么仿真和算阻抗啊。我同意你说的顶底层尽量少布线,大面积铺铜网,与内地层多点连接,这两层介电常数不稳定,将导致维护费用增大问题,这个亏我吃大了。我一般不太区分电地,通常将他们统一看待,这样,布线轻松,效果也不差。

引用 网友F:
PCB 技术

楼主: 我的四层板设计方案

前两天公司让我做一个四层板的设计方案,具体如下:
         第一种     第二种        第三种
Layer1    Signal     Gnd          Gnd
Layer2    Gnd/Pwr    Signal/Pwr   Signal
Layer3    Pwr/GND    Signal/Pwr   Signal
Layer4    Signal     Gnd          Pwr
  推荐方案为前两种。
第一种方案:通常应用于板上芯片较多的情况。这种方案可得到较好的信号完整性,对于电磁兼容性能来说并不是很好。主要注意:地层放在信号最密集的信号层的相连层,增大板面积有利于吸收和抑制辐射。
第二种方案:通常应用于板上芯片密度足够低和芯片周围有足够面积(放置所要求的电源覆铜层)的场合。信号层上的电源用宽线走线,这可使电源电流的路径阻抗低,同时通过外层地屏蔽内层信号辐射。需要注意的是:中间两信号、电源混合层间距要拉开,走线方向垂直,避免出现串扰。但因信号线都在内层,给调试时带来不便。

至于第三种情况请大家说说其优缺点。

引用 网友D:
PCB 技术 ←返回版面

8楼: 我的看法

    第一种方案可以采用,典型的微带线模型,信号在表层,单位距离上的延迟小(ns/inch),速度快,缺点是表层介电常数受外界温度、湿度、空气变化影响明显,产品不易稳定,在地球上的不同位置使用这些设备,可能表现出的性能差异较大,你的维护费用会因此增大。电源层和地层对干扰都有抑制作用,只不过地层效果更好些罢了。增大板面积可能吸收更多的噪声和向外辐射更多的干扰,成本也高,适用就好,不必追求大面积。这种方案与板上芯片多不多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紧邻信号层就有一个电地层,噪声有最短路径泻放,故抗噪效果非常好。另外,有电地隔离,两层信号走线方向不必垂直,爱怎么走就怎么走,一个字,爽歪歪。

    第二种方案极其糟糕,割裂了电源层,浪费了一个布线平面,并使得信号层之间干扰加大。因为电源层在抗噪时几乎相当于地层,而且电源线越粗越好,所以应优先保障电源层完整。板子表面的地层使得内外部的相互干扰减到最小,但你忽略了没有电地层隔离的信号层间的干扰。两层信号之间是厚厚的玻璃纤维基板,外面是FR4材料和电地层,构成的既不是微带线,也不是带状线,无法简单分析其特性,必须采用仿真方法,而且结果还不一定符合实际(数学模型不好建),这是何苦呢!
    信号线走内层可以通过增加测试过孔的方法方便调试。这种层迭结构处处制肘,层间距要大,成本?厚度?怎么办?不同层信号线垂直,约束太大,不但要正交还要避免交流环路(deltfai=deltB * deltS),走着走着就烦了。

    第三种方案也不好,比二稍稍好那么一点,理由同上。如果你的仿真能力强,就大胆用吧,呵呵。不过要注意地层面积要大于电源层面积,俗称“地包天”,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部分电磁场能量吸收在电地层内部,如果面积相等,在电地边缘处会有很大的电磁泄露。(地层比电源层大多少?www.armecos.com)

    第四种方案是S1/PWR/S2/GND,S1是微带线,S2近似于带状线(中间隔了讨厌的基板),有些不伦不类,因为不严格遵守传输线模型,阻抗匹配不好算。

    综上,四层板只有第一种是最佳布局方案。

    另,你好像热衷于地层屏蔽,其实不只地有屏蔽作用,电源层也一样有抗噪能力,打今儿起,你就把地层和电源层看成一个概念吧(从抗噪角度),合称电地层,不再区分二者,这样你会轻松很多。

* -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:2005-4-25 17:48:46 修改者:gdty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