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有关实时时钟问题

楼主(2008-03-23):
请问周工:
   因为easyLPC2200系列的RTC没有独立的时钟源,所以CPU不能进入掉电模式,所以如果想设计系统能在CPU掉电模式下工作,
     1、是不是须得外扩具有独立电源的实时时钟?
     2、在选RTC芯片时,哪些芯片比较适合LPC2210的?是不是只要RTC芯片的接口符合就可以了???
     3、实验教程(一)的实验3.11与实验3.25似乎都跟SPI有关,两者的区别在哪呢??
    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共同关注

也有类似问题,帮楼上兄弟顶一下

楼主:
急。。。

怎么能没人应一下啊,周工呢,在哪啊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严重顶一下!!!

,,,

网友B:
SPI

txmac 您好:
  1.  如果用LPC2200系列ARM并且CPU要在掉电模式下工作的话,只能使用外接RTC,因为掉电模式下整个芯片的时钟均停了。
  2.您可以使用PCF8563,其为I2C接口,内部寄存器配置与ARM相似。
  3.两者的区别在于实验3.11是用I/O来模拟SPI接口的功能,实质是操作I/O;实验3.25是直接使用SPI功能部件发送数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