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3XX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26):
你好:
      设计LPC23XX系列时,时钟选择有源晶振的话,电压应该是多少V的(我看光盘上的资料是1.8V),另外不使用实时时钟,那两个引脚是不是直接接一个下拉电阻到地即可?不使用USB、CAN和网络时,引脚可以悬空,直接在设置引脚时设置为下拉,这样可以嘛?

网友A:
qiqiang 您好!

1.1.8V没错,因为内核电压是1.8V;
2.可以;
3.可以。

On duty ; zlgarmsunyuga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