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:LPC2300的定时器用于计数器时TnTC是否能与MRn匹配产生中

楼主(2008-03-26):
LPC2300的定时器用于计数器时TnTC是否能与MRn匹配产生中断?

网友A:
BERGER008 您好!

没问题!
On duty :zlgarmsunyugang

楼主:
若想实现计数中断,LPC2300该如何处理?

譬如:需要在计到1000时产生一个中断,LPC2300的计数器不能实现吗?

网友A:
BERGER008,你好!

可以将定时器/计数器设置为计数器功能,并设置匹配值为1000,当计数到1000时,就会产生中断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: zlgarm_Zhangxiaome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