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WE和BLS的区别

楼主(2008-03-27):
在和外部SRAM或者NOR Flash相接时,存储器件的WE是和CPU的WE相连还是和BLS想连?目前看到2种接法都有,2种接法有什么区别么?

网友A:
ningzb,你好!

请参考我们公司配套资料中“外部存储器控制器(EMC)”相关资料。里面对于这两种接法有详细的介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