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ULINK2问题

楼主(2008-03-27):
你好
    在周立功成都分公司购买的ULNK2调试SMartLPC23XX系列是不稳定,必须把时钟频率降到100K左右才能下载,同时在运行时,单步几次就会自动关闭KEIL,不知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?

网友A:
qiqiang,您好!

请拨打020-28872377,郑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

网友B:
不用问了,我问了KEIL了,是有这个问题.对一板芯片是这样的.

网友C:
郁闷

打算攒钱买个ULNK2 自己做的LINK只能仿LPC2119
看来再关注下JLINK吧
另外想问 哪位用过普源的DS5022ME示波器 有购买的冲动 哈哈 但怕不好用

网友C:
普源DS5022

25M 500M采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