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M3S6916实际并无RTC功能!

楼主(2008-03-28):
    LM3S6916的RTC设计真的有点失败,每次上电后RTCC计数器的值总会被清零。
    这种设计用在部分手持商业设备(如游戏机等)上还免强可以接受。用过诺基亚的手机的人都知道每次换电池时必须重新设定时间,用这个片子的RTC设计出来的产品也会有同样的缺陷——每次上电后必须重新设定时间,除非你用外接时钟芯片或根本就不用这个RTC。
    其实消费者要的只是一个有后备电池就不用中断的时钟,对工程师而言,只要有一个有后备电池就不会被清零的32位计数器就够了(其它用软件解决)。但不幸的是LMS的这个产品只要将主芯片上一次电就将计数器清一次零!所以这个芯片实际并无RTC功能。

网友A:
乱说.你知道NOKIA的手机为什么换电池要重新设定时间吗?

你看一下手机的电路路就知道了.因为他的RTC的电容太小了.如果你把他换成1F的超级电容,一定没问题.还有NOKIA的手机,RTC用机内电池的,一般没这个问题.不要拿手机和LM芯片比,俺不了解LM的芯片.

网友B(2008-06-02):
silin 设计有问题

但不幸的是LMS的这个产品只要将主芯片上一次电就将计数器清一次零!所以这个芯片实际并无RTC功能。

本人已经实验证明,不会出现lz所言。之前也遇到这个现象实属电路错误所致。
偶用的是LM3S69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