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3XX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29):
你好:
     请问LPC23XX系列里面的VDD和VDC-DC可不可以都用一个3.3V电源哦,我看电路上加了一个电阻隔离了一下;另外SPI接口的SEEL是不是还是象LPC213X系列里面要上拉,才能做主机呢?做主机时,该引脚可不可以做普通的IO脚?

网友A:
回复: 请教LPC23XX的问题

qiqiang:

 1. 如果您没有特殊的运用,LPC23XX系列里面的VDD和VDC-DC可以都用一个3.3V电源;
2. LPC23XX系列里的SPI接口在通信中,SSEL引脚可以不配置为SPI功能,而直接设置为GPIO来进行相关操作,比如作为从机的片选信号脚.请您参考我们所提供的学习套件的例程,请会明白了.

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wangguoguang.

楼主:
RE

是不是SEEL可以不接上拉电阻,直接作为片选信号用?电路图中没有外加上拉电阻,是因为将引脚在内部上拉了吧?谢谢

网友A:
SPI

qiqiang 您好:
   LPC23XX系列芯片引脚本身可以设置成上拉或下拉,因此这里不用再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anghu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