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求证个LPC2148的PWM做DAC的问题.

楼主(2008-03-29):
把LPC2148设置在时钟48MHZ下,用PWM(PWM频率为正弦波的10倍)输出DAC(RC滤波),DAC的精度为256级.在这种条件下DAC可能实现18KHZ的正弦波输出吗?

网友A:
h

当PWM频率为正弦波的10倍时频率为180KHZ,一个周期约为5.5US.此时将VPB总线时钟设置与处理器时钟相同的状态下,一个PCLK的周期约为20.8NS.并且将PWMPR设置为零,最高可以实现266级的PWM分辨率.若PWM按正弦输出,这意味着处理器至少每隔5.5US要预备PWMMRX的给定正弦PWM信号,以匹配输出.过程中可能需要PWM快速中断以保证每一个PWM周期变化实时性.我想应该是可以做到的.

网友B:
2148不是有dac吗,用pwm来做有点过分吧

楼主:
我要6路DAC.你帮我搞也.2148也就只有一路DAC.PWM算那就不止了.

网友C:
pwm做的DA精度怎么样?

网友D:
啊哦。

6路PWM直接输出18KHz,然后积分+积分就是正玄波了。这样波形好,但不能改变幅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