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我用LPC2136的定时中断问题。

楼主(2008-03-30):
我应用程序的定时中断0,在运行几分钟后就不能进入中断了,
但单步时程序在运行OS_TaskIdle (void *pdata)任务。请问一下会不会是中断发生了嵌套了,我如何查找,和解决它?

谢谢。

网友A:
zddpy,您好!

我们公司提供的μCOS-II模板,已经将中断管理起来了,是支持中断嵌套的。
您能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问题排查:
1、信号量个数设置;
2、任务初始化是否正确;注意各个任务的优先级是否重复;堆栈是否共用…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: zlgarm_Zhangxiaome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