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13X的Fpclk问题

楼主(2008-03-31):
请问一下Fpclk问题想使用IO口线模拟总线,但模拟出来的总线速度不快,是不是提高Fpclk时钟就能提高总线速度。

对UCOS的范例作了一下改动:

#define Fpclk (Fcclk / 4) * 4
//VPB时钟频率,只能为(Fcclk / 4)的1、2、4倍

但在板上运行到: while((PLLSTAT & (1 << 10)) == 0);是就死机了,不知啥原因。

谢谢。

网友A:
GPIO

zddpy 您好:
   1.提高Fpclk频率确实可以提高I/O口的速度,但一般I/O口最大到3MHz左右。
   2.这里并没有死机,只是在等待PLL锁定。此外,请确保倍频后,PLL频率范围在156-320MHz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anghu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