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(LPC2292)P2口!

楼主(2008-04-02):
请教周工们:
P2口外接一片25616(16位宽)后剩余的P2.16~P2.27 是否可以作为IO使用?
如何设置呢?

网友A:
P2.16~P2.25书上可以的啊!不过不知道该怎么控制~~~

p2.26以上用于JTAG调试了~~~

楼主:
我不用JTAG

只想用做IO,还没找到配置的方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