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nxp23xx 上跑udp网络协议,实际的最大速度是多少啊

楼主(2008-04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几百K吧,还得看网络负载怎么样?

网友B:
请教一下!如何测量?

网友C:
用传输文件测试速率啊,

    《ecos增值包》产品里有完整的PC和开发板上配套测试速率程序范例,一看程序便知,需要PC端程序配合。

    通过发送一个几兆大小的数据,在接收端计算时间,用文件大小除以时间就可以得到传输速率。该测试程序可以测试UDP、TCP以及多线程同时传输,多任务(telnet + 多个UDP + 多个TCP + web)等大负荷,复杂情况下的协议传输速率。

    2210上不打开VPBDIV加速测试的UDP都有几百Kbit。

    www.armecos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