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LPC2292 PINSEL2 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04):
最近在做基于LPC2292控制液晶的毕业设计,板子已经做好,但是由于前期没有很好的考虑到编程的问题,有几个GPIO控制口连接到了P1.19,P1.20,P1.21,后来发现要对这些位进行输入输出以及置位等控制变得困难,发现根本就没有IO2DIR IO2SET等关键字,不知道如何是好,请前辈指点!

PINSEL2 是芯片已经正确设置了的,不知道我改变后会不会工作不正常?

还有,比如我要使P1.19、P1.20、P1.21置位,我该如何操作?

PINSEL2内的bit3对应了P1.25~P1.16这么多的GPIO设置,那么如何使P1.25置位但是其他的IO口不置位呢?

网友A:
PINSEL2

1、PINSEL2只是控制选择引脚为GPIO功能,而IO1DIR、IO1SET、IO1CLR的对应位才是对管脚置位和清零。
2、操作PINSEL2需要小心的是不要影响JTAG的调试功能。

楼主:
IO2SET

那有没有可能用IO2DIR IO2SET IO2CLR对P1.19 P1.20 P1.21口的对应位置位或者清零?

网友A:
没有可能

IODIR、IOSET和IOCLR是一位对应一个管脚的。建议你看一下GPIO的介绍。

楼主:
那P1.19 P1.20 P1.21这些作为GPIO的时候有什么用?

那P1.19 P1.20 P1.21这些作为GPIO的时候有什么用?
又不能对他们置位/清零 来做一些控制。

我现在的板子中液晶的读写等控制引脚接到了P1.19 P1.20 P1.21这些位,是不是没办法进行控制了?
我该怎么办?

楼主:
我知道了

我知道了,谢谢你
没有你我发现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