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131的定时器功能是不是很弱啊?

楼主(2008-04-06):
我看手册上说每个定时器对应四个比较寄存器,但是我觉得这四个寄存器的设置有问题,有实际使用意义的只有一个。

例如手册中说,当发生了一次比较匹配后,可以选择将定时器复位、停止等操作,那就意味着四个比较寄存器中的一个与定时器发生了匹配后,就可能将定时器复位或者停止,那样的话,其他的三个比较寄存器的设置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

难道是我理解错了?

网友A:
tubie,您好!

这是使用的方法问题。发生匹配后,还可以设置中断。您可以设置前三个产生中断,最后一个设置为产生复位或者停止动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: zlgarm_Zhangxiaomeng

网友B:
挺好了

感觉现在的定时器已经不能叫做定时器了,都已经根据实际需要增强了,想想以前51的定时器,那个才真的叫做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