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468无法进行ISP下载!

楼主(2008-04-07):
搞了两天了,ISP下载始终不行,ISP使能脚拉低了,复位信号也测到有,串口转换板试过也没什么问题,用flashmagic3.6下载时在连接电脑串口的DB9上测到TxD(3脚)和RxD(2脚)都有232电平的信号,但过了大约一分钟最后提示读ID失败,用flashmagic4.0下载时大约过了几秒钟就提示autobaud失败,请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?请用过的指点一下!

网友A:
晶体频率多少?有些波特率不支持。

楼主:
试了很多波特率都不行

LPC2468没烧程序时外部晶振不会起振,用的是内部的振荡器。232电路用在其它上面都可以,而且现在用来做ISP下载时收发端都有数据出来,波形看起来也很正常,但是现在不知道数据对不对,有没有专门的ISP指令可以通过串口一条一条发送的,这样就可以测试返回的数据是否正确了。

网友B:
TO spy_001

spy_001您好:
    flashmagic3.6是针对51使用的软件,使用flashmagic4.0可直接设定您想要的波特率。
By zlgarm_glh

楼主:
谁有LPC2468用过的测试程序,麻烦给一个给我!

hex文件就可以了,我测试一下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,不胜感激!!!

richard1213@163.com

网友C:
我用的LPC2368,可以.

flashmagic4.02,还需要设置一下.拨特率57600....

网友D:
"RTCK","TDO","TDI","TCK","TMS","TRST"

我用的是LPC2292
曾经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,当时就是只要用JTAG下载了一次程序,下次就不行了,必须用ISP擦一次才可以,后来就怀疑是管脚配置问题

详细看了一下LPC2292的管脚配置资料
LPC229中的P1.26~P1.31 也就是"RTCK","TDO","TDI","TCK","TMS","TRST"这几个是专门用于JTAG调试的
所以程序中在对管脚PINSEL2进行设置的时候,一定要特别注意每次必须将PINSEL2的2位设置位1,也就是选择P1.26~P1.31 位调试端口,否则在下次复位后再次用JTAG下载时就行不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