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周工帮忙啊

楼主(2008-04-07):
自己的板子做出来了,原理图、元件跟2131开发板一样,JTAG检测芯片、下载程序都好用、晶振也起振了,但就是串口不能发送接收数据,ISP也不好用,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,串口加了spx3232后RX和TX引脚电平都是0伏,是不是spx3232工作不正常?为什么会这样?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

网友A:
TO fglswh

fglswh您好:
    您可以进行如下两步操作:
    1.将串口线的2、3脚短接,在串口软件中观察有无数据收到,有则表示串口线没有问题
    2.接着将串口线接上,您可以在SPX3232的接收和发送端短接,在串口软件中观察有无数据收到,有则表示串口线没有问题
By zlgarm_gl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