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高手帮分析一下原因。

楼主(2008-04-07):
我用LPC213X做的板,程序不加密编译时,下载到班上正常运行。
当选择加密编译并下载到板上运行时,UCOS的定时0中断就不能响应了,程序就死掉了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

补充一下:我在定时中断程序中点亮发光二极管,闪了几下就没有了。

楼主:
NOP

查看了一下.hex 文件0x1fc前NOP产生的数据都是为:00 00 A0 E1 ;这是对的吗?

楼主:
OK

它佬佬的,将00 00 A0 E1 更改为FF FF FF FF后就正常了。

但是如何让ADS在编译时自动产生啊。

是不是使用的ZLG的模版有问题,耽搁了几天,真划不来。

楼主:
运行时间长点后,又死掉了。

这里有没有高手啊,帮分析一下。

网友A:
你生成bin程序,我帮你修改一下,

可能就正常了。asdjf@163.com
《ecos增值包》里有解决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