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关于 LPC2138 UART

楼主(2008-04-07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难道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处理?

网友A:
就是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处理,

    CPU速度很快,你感觉不到处理过程是断断续续的。

    最好用状态机实现接收过程,帧头识别状态、帧接收状态、帧接收完毕状态、帧处理状态。这样,不论1、4、8、14如何地与22不匹配,你的程序逻辑都很清晰而且适合所有FIFO长度情况。

网友B:
可以搞个计数器,每收一个byte就加1,数量够就可以处理了

或者定义一种特殊的起始码。

网友A:
圈圈可能没有用过状态机编程,

记得第一次看到用状态机编写的程序,我被惊呆了,立马顿悟了多线程并发处理,面向对象实质,复杂信令处理,CPU工作原理......

    你说的计数器方法遇到复杂情况就不好处理了,比如:万一帧头丢失了怎么办?顺序全乱了,计数要在寻找到新的帧头后重新开始;处理过程中再去处理其他事情怎么办?状态机在这种处理中非常灵活,不管情况怎么变,只要增加状态就可以了,very easy,有机会一定了解一下这种编程方法。

楼主:
谢谢2位大虾

我懂了也拓宽了思路!

网友B:
其实我那个就是一个状态机啊,没分那么细而已。

我做USB HOST从枚举到SCSI命令都是用的状态机,没有用死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