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[请教]ARM和RAM之间的走线有长度限制吗?

楼主(2008-04-07):
请教周工ARM(LPC2292)和RAM(25616)之间的走线有长度限制吗?
现在走线长度10cm(地址线),程序运行起来不是很稳定!不知道是不是走线的原因!

网友A:
如果怀疑是数据线过长引起的,可以适当调节访问时间

或者降低时钟频率试试

网友B:
画出时序分析一下就知道了,

    主要分析建立/保持时间是否满足,不是长度限制问题。

    还有要注意干扰、粘连、电源不稳等其他情况影响稳定性。

    也许2292比你用的RAM速度快,注意增加读写延迟,还有各次访问的间隔延迟。降频有助于稳定系统,如果你的设计有问题的话。

网友C:
长度和速度相关,距离越长速度也就要越慢

网友B:
LS说的不对,

只要满足建立/保持时间,速度就和长度没有关系,当然,最大走线长度还是有上限的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帮忙!

先从软件上调节一下时钟和访问时间! 然后分析一下电平的保持时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