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

楼主(2008-04-08):
我用LPC2214做的项目,之前用的是周立功的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(for lpc22xx)模板,后来要在内部FLASH里运行,就改了使用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(for lpc2100)的模板,但是程序不能运行,我看了一下,少了两个文件:heap.s和stack.s, 这两个文件有影响吗?为什么2100的模板里没有?在哪儿能找到?

  我这儿关于2200的模板有两种,一种是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(for lpc22xx),一种是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(for lpc2200),前者有那两个文件,后者没有。哪个模板是对的?

网友A:
TO yaya8003

yaya8003您好:
    LPC2214最好使用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(for lpc2200)模板,其一这个模板是针对2200系列的器件写的;其二是2200模板是新版本的。
By zlgarm_glh

楼主:
to zlgARM

你好

 如果用2200的模板的话,用RelInChip生成目标,程序只能在开发板EasyARM2200上跑,在自己的PCB上运行不了,是不是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啊?

楼主:
请教,急!

我昨天请教过,zlgARM说2214可以使用2100的模板,如果要完全在内部的话,就使用2100模板,因为2200的模板上,即使是RelInChip,也需要用到外部RAM的,但是我用了2100模板后,发现少了两个文件啊,而且烧好的程序在开发板上也不能运行了,请周工帮忙解决啊,拜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