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2214调试H—jtag

楼主(2008-04-08):
为什么2214调试时,程序通过H—jtag下载后出现FAILED TO SET BREAKPOINTS.好象是断点不可以用,实际情况也是这样,断点设置没有起作用,请问是哪个设置出问题了????

网友A:
TO fantesy

fantesy您好:
    在H-JTAG软件的Options下拉选项的Disable Vector Catch要选上,此选项是使能断点的设置。
By zlgarm_glh

网友B:
学习

又学一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