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总线时序问题

楼主(2008-04-09):
最近同学在调LPC2292外部总线扩展LCD,总是出不来,于是就用示波器看了片选,写信号线,及部分数据线(学校没逻辑分析仪),图片如上。
奇怪的是WR,D0的信号很怪,跟书上时序图一点不一样
1.为什么WR在CS中期有个跳变

软件设置:
BCFG3=0x0000ffef;,8位数据线
主程序:
#define   lcd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 0x8300001))

while(1)
{
 lcd=0x55;
 for(i=0;i<50;i++);//延时,为了看波形。

}
望高手解答一下

网友A:
To:acmilann

acmilann 你好:
  你的图片我看不到。
  BCFG3的值有误。应该是BCFG3=0x0000FBEF,8位数据线第10位应该位0。

楼主:
图片

设成0x0000FBEF 这个后WR信号都看不见了

楼主:
图片

图片

楼主:
为什么没人回答

为什么没人回答?